楼主(2010-01-18):
请教各位前辈,我们用了一套CJ1的PLC,带了6个OD211,发现有时候出现输出没有了,检测发现,是这6个OD211此时,的输出点灯亮,但是其驱动的固态继电器没有动作,我们监控PLC的程序,发现逻辑上面,这些输出点已经导通变绿了,其对应的LED灯也已经点亮,但是就是其驱动的SSR没有输出,此时测量其OD211的电压,发现存在电压,也就是好像其内部并没有导通一样。PLC断电后重新上电又会恢复正常,但是时不时还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某个点,而是这6个模块同时出现问题。请问是什么故障呢?谢谢! 就是说怎么情况,逻辑通了,灯也亮了,请问对照OD211的内部线路构成图,什么样的电压或者电流才能够使得这个电路导通呢?谢谢!

网友A:
呵呵;晶体管输出的测量方法你是否用的对?

楼主:
啊?谢谢您的解答。
麻烦您详细指导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记得OD211上需要接DC24V电源的,不知你接了没?

楼主:
您好!这个接了的
情况是这样的,之前都是好好的,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如此,如果灯亮,没有输出后,我们断电后上电,又恢复正常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