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8):
各位前辈,配变频器的电机,需要哪些辅助元器件及保护装置啊,电机功率是11KW~14KW。

网友A:
断路器、变频器和电机相配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路器、变频器和电机相配套。
有时还用接触器加以控制和辅助

楼主:
谢谢!电抗器也要视情况,需不需要加吧?

网友C:
你的问题说的不够清楚,因为不同的工况需要的辅助元器件是不同的。比个简单的控制回路:电源一般先要进一个断路器(视负荷定大小和型号),下来进变频器(视负荷定大小和型号),再下来进电抗器(视负荷定大小和型号)就可以了。要是特殊负债就另有要求了。

网友D:
一般不需要保护了,现在的变频器保护功能还是挺全的,大家一般都不安装其他保护,要是你的电机特殊可以考虑加温度传感器以及短路保护等元件吧

网友E:
线路长最后选专用电缆

网友D:
不需要保护,

网友F:
变频器加输入电抗,输出滤波。环境温度高的话控制柜还要加散热扇,最好在变频器输入端加一个接触器用于变频器报警故障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