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8):
位移传感器

  1、  电子尺的安装宜将余量均匀留在两端,未确定极限位置之前不要锁紧固定支架螺丝,待调整行程OK后才能锁紧电子尺支架固定螺丝。
  2、  拉杆式电子尺的万向接头可以消除因对中而带来的影响,万向接头允许对中偏差为1mm,万向接头安装杆与拉杆允许角度±12°的倾斜误差。尽量对中越中越好。否则都会影响电子尺的稳定性和使用寿命。

  3、  固定电子尺后,将拉杆缩回时,万向接头的圆柱本体应能在四个径向方位有空隙。否则,调整万向接头安装位或调整电子尺铝管固定支架位置。
  4、  滑块电子尺安装时尽量将滑板面朝下或侧面这样会更有效的防水、防油、防尘。滑块电子尺可以减少调整对中性的工作量,辅助加长杆必须接上,否则,会出现因对中性不好而导致稳定性和使用寿命降低,严重的话会当场撞坏电子尺。
  5、  调整好后,拧紧支架固定螺丝,使接地电阻小于1Ω为宜(用万用表200Ω档位测量电子尺端盖螺丝与安装支架之间的电阻)。 拉绳传感器

油量传感器

   1.油箱内浮子移动应灵活,否则会因浮子与油箱隔板干涉造成指示不准。

   2.油量传感器接应可靠。

   3.动磁式油量表可变电阻式传感器电阻值会油箱内部油量平面升高而升高。

温度传感器

   1.传感器接应可靠,传感器导线连接不短路。

   2.动磁式水温表传感器热敏电阻会温度上升,电阻值减小。

压力传感器

   1.动磁式压力表可变电阻值随压力升高而升高。

   2.安装压力传感器时,不可直接拧外壳。

   3.如传感器有报警,那么传感器线与报警线不可接反。

   转速传感器

   1.确保传感器底部与发动机齿顶间隙为0.8至1.0mm,否则会造成指示失准。正确安装方法是,先将传感器拧到底,即传感器底部碰到发动机飞轮齿顶部,然后逆时针回旋2/3圈,再用背紧螺母紧固。

   2.怠速时转速传感器输出感应电压Urms>1.0V。 称重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拉绳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称重传感器

网友A:
传感器的安装最怕的就是接触不良,或者由于振动所产生的接触不良,是不非常难找出问题所在的。

网友B:
传感器就怕工作不稳定,、输出假信号并且还有磁场干扰问题,

网友C:
传感器最怕的是外界干扰

网友D:
传感器的安装。

网友E(2010-02-22):
安装位置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