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存器D清零

楼主(2010-01-18):
所有储存器D ,如何快速清零,实际使用中会清除数据后再输入。

网友A:
ZRST
FMOV这些指令都可以做到

网友B:
可用脉冲信号,作为清零执行条件,以便清除数据后再输入。

网友C:
2楼和3楼合起来就是很好的答案

网友D:
成批复位;

网友E:
三菱:FMOV   K0  D0  k100000000000000
这样应该把你所有的数据都清零了吧?三菱PLC有这个功能。
松下PLC: F11  COPY  K0  DT0  D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楼主:
如果6楼的可行,那么将会待别好用。谢谢

网友D:
呵呵;非掉电保持的寄存器上电时全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