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0-01-18):
如果用变频器做异步电机的空载特性试验,请问能不能在保持变频器输出频率不变的情况下调节电压,来测电压与电流的关系?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变频器来做电动机的空载特性

楼主:
因为电机额定频率为60HZ的

网友B:
可以。但是你的调压设备必须接在变频器的输出侧。因为你接在输入侧的话变频器就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请问不能直接通过更改变频器的软件来调节它的输出电压吗?一定得增加调压设备?

网友C:
可以设置的.电压可以调节的.

网友D:
必须要在输出做,变频器对输入电压有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