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楼主(2010-01-18):
我们单位有几台松下的伺服电机,都是编码器坏了,哪个位知道有单独销售编码器的请给我留言 谢谢,型号:MFE2500P8NX   P0808L443N    还有个像光栅尺似的小圆玻璃片,型号:788B 2500--8

                           知道的各位专家请给予帮助 ,谢谢

网友A:
帮你顶下,松下的伺服还没有用过,你到一些机电市场看看有没有这个东西呢

网友B:
可以登录松下电工(中国)有限公司查询。

网友C:
没有必要和原来的型号一摸一样的吧,只要尺寸可以安装就可以的。

网友D:
找松下维修中心吧,一般可以换编码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单位有几台松下的伺服电机,都是编码器坏了,哪个位知道有单独销售编码器的请给我留言 谢谢,型号:MFE2500P8NX   P0808L443N    还有个像光栅尺似的小圆玻璃片,型号:788B 2500--8

                            知道的各位专家请给予帮助 ,谢谢
小圆玻璃片是不是就是编码器的码盘呢?我这边认识一个松下代理商,前两天还邀请我去免费培训来着,有需要的话,联系我。也许能帮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