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8):
[我是刚刚自学PLC的,不太懂,请师傅指点,谢谢!我用的是GX  DEVELOPER 7版,为什么连接到电脑,不能读出PLC呢?

网友A:
显示通讯错误
具体用什么电缆连接、通讯设置中怎么设置的,你应该具体描述下

网友B:
电缆正确的话,通讯设置检查一下;
在通讯设置内可以测试连接PLC,如果连上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C:
先确定你的电缆是不是与电脑联接用的。再看下软件里的com口选择。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师傅,我在电脑店买了一根USB-转串口的电线,不知道它和工业用的USB-RS232有何不同呢?还有那传输设置应如何设置呢?请各位师傅作具体介绍,非常感谢!

网友A:
USB-转串口后还加上用三菱的编程电缆SC-09,这个转换线要装驱动的
装好驱动后查看电脑设备管理器中看转后的是COM几口
然后编程软件的通讯设置中要设置成相同的COM口号,最后再测试通讯

网友D:
还要注意下有些USB转COM线做PLC连接时是连接不上的。

楼主:
多谢名位师傅指点. 还有安装仿真软件为何不能仿真呢?谢谢

网友B:
不是所有的USB-COM转换器都可以连上PLC的;

网友E: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买台二手的带串回的笔记本,现在新的本本基本无串口接口了。另外购买转换的会有通信不稳定或其他原因。

网友F:
通讯有没有设置好啊,肯定有错误信息吧,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师傅,原来是那条USB转串口的线不行,换了一根就可以,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名位师傅指点. 还有安装仿真软件为何不能仿真呢?谢谢
不能仿真,那有什么具体提示,你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G:
有些USB 转串口线不行。

网友H:
每次这个东东出来,论坛就结束了

网友I(2010-07-24):
建议直接买一条USB编程电缆,就是比COM贵点.

网友J:
不能仿真,你看下你软件上方的那个“逻辑测试启动/结束”那个按钮是否变蓝,如仍然是灰白的,那说明你还是有程序没有装全。开始时我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