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8):
各位高手你们好!请问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GT Designer2窗口画面问题,不想显示移动键和关闭键什么设置?谢谢!

网友A:
有些小问题可以暂时放一放,那两个键就让他显示好了,把主要精力放在攻克真正的问题上去吧

楼主:
谢谢你,我刚好学到窗口画面

网友B:
有没有这功能还不能确定

没看到过要这样更改的

楼主:
有啊,我在资料上看过,但是没有写设置的方法。

网友C(2010-08-12):
将你不想显示的键的外形设置成(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