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8):
维修了大量的西门子MM440变频器后发现,西门子变频器MM440功能强大,适合风机水泵专用,有专门的PID调节功能,但故障率比较高,总的说来,为了使你的ECO西门子变频器好用,使用寿命长,故障率减少,给点小意见。
1:电网质量,让西门子变频器MM440变频器有一个量好的工作电网质量,如果有电压不稳定,造成变频器乃至正个生产线的变频器同时炸毁
2:保持一个良好的温度环境,将变频器集中在一个空调房间,
3:做好防尘工作,要定期对变频器进行清理灰尘,以免灰尘多引起变频器整流模块损坏,西门子MM440变频器的驱动板损坏。

  西门子6SE70变频器的常见维修中,由于其电路板上选用的大都是贴片电阻、电容、贴片二极管、三极管、IC芯片,因受电路板体积所限,所选用元器件体积及功率都很小,因受周围环境温度的影响导致电路板散热不太好,引起的故障所占比例较大。加上化纤行业粘胶短纤维生产现场含硫化氢腐蚀性气体,电气控制室为了减少腐蚀性气体的侵入采用封闭式的,因通风效果不好,导致电气控制室内温度升高,这也是6SE70变频器电路板小功率器件损坏的一个因素。

   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的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上显示“F011”报警
(1)故障现象: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F011”报警,不能复位
  电压检测块N1(TL084)7脚外接47Ω电阻变为15Ω,V2(IRF520)G极保护电阻由正常阻值10Ω变为340kΩ,更换后,运行正常。
(2)故障现象: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F011”报警,且变频器有焦糊味。
  测量N2第20脚输出电压只有5.1V,1脚输出电压为16.5V,检查发现N2第9脚接1kΩ电阻烧坏,N5第1脚接100kΩ电阻变为20MΩ,3脚外接10Ω电阻变为2MΩ,触发板A22第3脚与第4脚接4.7kΩ电阻烧坏,更换上述电阻后,运行正常。

   6SE7022-6TA61-E 变频器上电初始运行正常,10s后就跳闸,显示“F006”
  检查变频器底板,测量各点电压正常,未发现问题,后来将IGBT模块、触发电路板A21、三极管V17(5C)、各个管脚重新焊接后,运行正常。

本文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zzbpqwx.cn/ximenziwxjy.html   西门子变频器维修经验  首发工控网论坛

http://www.zzbpqwx.cn/ximenziwx.html
www.zzbpqwx.cn 变频器维修网

网友A:
好文章,顶一个

网友B:
西门子通用性M440功能确实强大,不过我公司没有用作水泵以及风机的,都是用与生产线设备并加齿轮箱传动,故障率就是蛮高的,呵呵也可以说保护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