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8):
有一台小功率变频器M430经常报警,代码  f485
费了很大劲查资料才查到一个外部端子触发故障,原来是电机的温度传感器故障出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台小功率变频器M430经常报警,代码  f485
费了很大劲查资料才查到一个外部端子触发故障,原来是电机的温度传感器故障出错了,
找到问题就好了

网友B:
其实,电机的温度传感器做为检测,真的值得商榷。我发现这种检测造成的电机误动作的因素很高的。还不如在外部电路自己检测然后连锁变频器的“外部故障”更可靠。我是这么认为的。^_^

楼主:
是啊,问题解决了就好了

网友C:
4楼的建议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