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8):
请问4路的串口卡能支持监控多少块智能电表?每个端口能支持多少块电表的总线?

网友A(2010-02-24):
这个要看具体的手册了

网友B:
其实你这个问题问得有点没头没脑!首先,你要说清楚你用的智能电表是什么接口?生产厂家推荐可以连接几个?你用的是什么电缆?你是否使用了中继器?你的工作环境怎样?等等。别人才能回答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