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8):
我们一般用到的电器设备和电器元器件上都会标一个使用海拔为1000米。如果超过了1000米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我也相知道

网友B:
海拔越高要求用电器的绝缘等级越高、其他方面比如露点等等要求都要比1000米下要高,因为海拔越高,环境越恶劣(温差、大气压强、空气密度),要求电器的质量越高。

网友C:
长知识了

网友D:
电气要考虑绝缘和散热两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海拔越高要求用电器的绝缘等级越高、其他方面比如露点等等要求都要比1000米下要高,因为海拔越高,环境越恶劣(温差、大气压强、空气密度),要求电器的质量越高。
还与温差带有关,如电冰箱等。

网友F:
有些电气与海拔有很大的关系(如压力继电器、空气阻尼式继电器等)。

网友G:
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H:
我说个简单的道理:
海拔高,则气压低,从而空气密度小,也就是说,你开个风扇,在海拔0米的地方,排风量是0.5立方米,但在海拔100米的地方可能就只有0.2立方米。
比方说你现在用一台发热量比较大的变频器,在海拔低的地方可以正常散热,但在海拔高的地方因为空气稀薄带走(散发)的热量比较少,所以造成变频器无法使用。

楼主:
我明白了,我以前也是这么考虑的。只是一直不敢确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