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8):
西门子6SE70逆变器更换新的(新的是从不是相同型号的逆变器上拆下但CUVC型号相同)。为啥有些重要参数不能通过PG机下载。如电机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等

网友A:
DP下载,电机的基本参数不能下载,还有动态参数、参考量等,需要手动输入,如果用串口232线可全下载

网友B:
呵呵,调试的时候,还是先采用装置与计算机之间的USS通讯进行。特别是新换的装置或者电机,,做一下参数的自动辨识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