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1-18):
一台中心管机工作30-40分钟后不工作(电机正常工作,8个控制电磁阀的中间继电器不动作再过10几分钟后又恢复正常,由于离的比较远,每次过去检查时都已恢复正常)!除了电机有热继电器其它的都没有!这会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这样就不好说了,修机要有耐心,我曾经在110分贝的机器下面查一个故障,守了近6个小时才找到原因的。那机器不断的停机,停了接着又能开起来,故障非常难杳。要不是这样守着,基本上是没有修好的希望。
这种故障只有拿着万用表不停的量各个触点才知道

楼主:
想了一下会不会是变压器24V输出问题。操作工说故障停机的时候他用表量过好像没有电压!

网友A:
如果短路也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B:
应该是中间继电器的控制电源的问题

楼主:
终于忙完了手头上事!就去画那台机的电路图(厂里设备资料都不保存的)!表情问题终于找到了!油箱有个温控(油温高了就跳)!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会装在油箱里面!而且线还装的很隐蔽!难道做非标的都是留一手的吗?》

网友C:
邮箱里有热偶吧。
温控应该可以调节的,你把报警温度调高些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