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8):
西门子6SE70逆变器更换新的CUVC板(新的是从不是相同型号的逆变器上拆下但CUVC型号相同)。PG机拷贝原板的参数。为啥有些重要参数不能通过PG机下载。如电机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等

网友A:
你先把P060改成5后再把你需要的参数在PG上输进去,再把P060改回7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