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8):
各位大哥,我现在用的步进电机负荷需要加大,因此步进电机带不动,该怎么解决,想改成交流电机配变速箱,请问该怎么改?

网友A:
步进电机可以精确定位,交流电机不具备这个功能,只能更换功率大一些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这样方便一些。

网友B:
那用伺服电机了,有大功率的,也可以精确定位

网友A:
用伺服电机费用可能要高的多。

网友C:
加减速机也可以增加扭矩的。前几天我就买了一个伺服的行星减速机。用起来还不错。

楼主:
用交流电机需要杀车装置,我目前刚接触步进电机,不懂它的工作原理,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改进?多谢各位大哥的建议!步进电机是否是控制器给驱动器的一个步距信号还是像交流电机一样通电就工作?

网友D:
肯定不一样了,步进电机一般要配驱动器,对驱动器发脉冲步进电机才会走。如果你的步进电机是二相的,驱动器没有细分的情况下,要发200个脉冲步进电机才会走一圈。想了解步进电机,你可以在网上搜搜白山机电或者雷赛 这两家都有做步进电机,你可以让他们帮你介绍一下。希望别再有人说我是做广告的

网友E:
呵呵;加减速箱对应的力矩会变大,但速度就慢了;
换功率大的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用伺服电机了,有大功率的,也可以精确定位
人家楼主说了想换用交流电机,所以还是用伺服电机。

网友G:
可以更换大点功率的步进电机吗?交流电机估计不符合你的要求,要是需要的话,拿就根据你的速比进行选择了

网友H:
看来楼主还真是刚入门,步进和交流电机性能差很多呢。最好把你要求提出来,针对你的具体情况大伙给你出出主意会比较好

网友I:
北京KND的不错.

网友J:
伺服电机高速时才有用8NM左右的力的话可以选用,超过的话最好选大点的步进电机,电机在600转以内工作的话,伺服优越不到哪去,只是价格贵的要命,除非你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的主,呵呵。

楼主(2010-02-24):
我现在用的是二四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只是力小了而已,希望大家给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多谢各位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