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8):
各位高手:
    如何用定时器控制发脉冲的方法控制步进电机,如何提升每次发脉冲的精度呢?
我用的是FX系列三菱PLC,现在的设计方法是,用的PLC里面的1ms的定时器来提供1KHZ的脉冲,同时再使用一个计数器进行定时计数,当计数值到达指定的数值时,让定时器停止工作,发脉冲工作完成,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还请各位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楼上,厉害啊!   看看这几个指令吧!PLSY  PLSR DRIV DRIA ZR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厉害啊!   看看这几个指令吧!PLSY  PLSR DRIV DRIA ZRN
还要注意不同类型PLC的指令支持情况。可以查看三菱的编程手册。

网友C:
呵呵;你1KHZ的频率不还要通过y0  y1才能传到步进上;

楼主:
一般的晶体管输出的点都应该是可以的吧,因为输出频率才1KHZ,不算高速脉冲输出,高速的会用到Y0或者Y1
我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控制多个步进或者伺服马达,写在子程序里的控制马达转动指令老是不动(在线仿真的时候,可以看到子程序里控制马达发脉冲的常开触点已经闭合),但如果将所有的马达运动都放置到主程序里面时,就都可以正常的执行运动了,还望各位碰到此问题的同仁能够给予一定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