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8):
输入点多少点才要外接电源?大多时候用自身电源就OK,与距离长远有关系吗?谢谢!

网友A:
看电流大小,选型样本上有接受信号的最低电流,低于这电流就可能检测不到了

网友B:
输入点一般与远近无关系,它的工作电流才3-5MA左右

网友C:
距离没关系,外部的电流大小决定是否外带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距离没关系,外部的电流大小决定是否外带电源.
根据你的输入点产生的电流大小总和估算一下,具体多少点得看输入开关和传感器。

网友E:
如果你PLC上的的DC24V电源仅供输入点用的话,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