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8):
本人有一款产品需升级配置,以前使用的plc故障太多,价格昂贵。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前版本配置如下:1,plc一体机  2,驱动器 3,步进电机
通过两个霍尔开关给plc信号,plc收到信号后驱动步进电机开始送料,当然通过plc可以控制送料起停,长短,计数等。
我要求的功能就这么多,请哪位高手分析一下用哪款plc较为合适,万分感激。

网友A:
小型的PLC就能做到,像三菱的FX系列,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B:
信捷有一款一体机,20个点应该可以用。

网友C:
呵呵;只这点信息,别人是没办法帮你选的;
另外你原来用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D:
使用永宏MAT机型,性价比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