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8):
三菱的PLC上传会提示想上传那些东西,打勾就可以,而欧姆龙却没有这提示,像时间,长度,压力速度等,都在DM中,想从PLC中得到这些数值,如何操作谢谢!软件是CX-P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的PLC上传会提示想上传那些东西,打勾就可以,而欧姆龙却没有这提示,像时间,长度,压力速度等,都在DM中,想从PLC中得到这些数值,如何操作谢谢!软件是CX-P5.0.

要上传内存的东西,就应该开启软件左侧的项目树中的内存,然后选择要监控的内存,从工具栏上选择从PLC传送,然后可以保存在文件或者保存在项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