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8):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一火一地接灯是很危险的?是什么原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靠吗?

网友A:
地线区域有电

网友B:
如果万一地线接地点断路,则其他所有接地的设备同时带电,非常危险。

网友C:
产生了跨步电压。

网友D:
要是你一火一地接用电设备并且可以正常工作的话说明就没有装漏电保护器,对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影响,况且这是偷电行为触犯法律滴!

网友E:
因为没有零线 要接临时照明   在地上插根没药皮的焊条 倒盆水当零线的人飘过

网友F:
如果你的接地点不少于4个(不小于20m间距/个),而且把接地电阻做到小于2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关键是接地电阻太大,所有的电荷就会悬浮在接地点周围,造成“跨步电压”的存在。

网友F:
装漏电保护不排除供电公司防止别人窃电的私心所在,其实一般的居民楼家电只要安装合适的空开,接上合适的地线,遭电击的可能微乎其微。

网友G:
如果万一地线接地点断路,则其他所有接地的设备同时带电,非常危险

网友H:
七楼说的最完全。

网友I:
容易产生跨步电压。

网友J:
当地线连接不符合要求时,容易形成一定的跨步电压。

网友K:
违规行为,危险,你是电工吗?有操作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