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无响应

楼主(2010-01-19):
触摸屏无响应
[故障现象]:一台触摸屏不能工作,触摸任何部位都无响应。
[故障分析处理]:首先检查各接线接口是否出现松动,然后检查串口及中断号是否有冲突,若有冲突,应调整资源,避开冲突。再检查触摸屏表面是否出现裂缝,如有裂缝应及时更换。还需要检查触摸屏表面是否有尘垢,若有,用软布进行清除。观察检查控制盒上的指示灯是否工作正常,正常时,指示灯为绿色,并且闪烁。
如果上面的部分均正常,可用替换法检查触摸屏,先替换控制盒,再替换触摸屏,最后替换主机。
1)可能是触摸屏的连线中,其中一个连接主机键盘口的连线(从键盘口取5伏触摸屏工作电压)没有连接,请检查连线。
2)可能是触摸屏的驱动程序安装过程中所选择的串口号和触摸屏实际连接的的串口号没有对应起来,请卸载驱动重新安装。
3)可能是主机为国产原装机,所装的操作系统为oem版本,被厂家调整过,造成串口通讯的非标准性,与触摸屏驱动不兼容,如果可行 请格式化硬盘,安装系统后驱动触摸屏。
4)有可能是触摸屏驱动程序版本过低,请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 。
5)主机中是否有设备与串口资源冲突检查各硬件设备并调整.例如某些网卡安装后默认的irq为3,与com2的irq冲突,此时应将网卡的irq改用空闲未用的irq。
如果是电阻触摸屏可进行如下检修:
1)检查触摸屏的连线是否接对,其中一个连接主机键盘口的连线(从键盘口取5伏触摸屏工作电压)有没有连接,请检查连线。
2)观察触摸屏控制盒灯的情况,如果不亮或是亮红灯则说明控制盒已坏请更换。
3)如果确认不是以上请况,请删除触摸屏驱动并重启动计算机重新安装驱动,或更换更新更高版本的驱动.
4)主机中是否有设备与串口资源冲突检查各硬件设备并调整.例如某些网卡安装后默认的irq为3,与com2的irq冲突,此时应将网卡的irq改用空闲未用的irq. 可能是计算机主板和触摸屏控制盒不兼容,请更换主机或主机板。
5)如果触摸屏在使用了较长一段时间(3-4年)发现触摸屏有些区域不能触摸,则可能是触摸屏坏了请更换触摸屏。
如果是电容触摸屏可进行如下检修:
1)检查触摸屏的连线是否接对,如果是外接盒控制卡,则控制盒部分,通过回形槽,直接与触摸屏伸出的电缆线连接.取电源部分通过一个键盘转换头(必须先将rs232口连接头的旁边的小胶皮头拔开,才可以将电源来线入),将一头连在主机的键盘口,另一头连接计算机键盘.将取到的5v电源的一个小头,插入232口的连接处将控制盒伸出的rs232连接头,插入主机的9针孔.如果你的主机可以使用的是25针孔,请购买9-25的转接头进行转换.如果你的主机的键盘口是原装机的小键盘口,请购买一对大键盘到小键盘的转接头 。
2)如果是内置卡式,则检查一下跳线是否跳对 控制卡的跳线说明 由于用户的机器配置各不相同,同时使用的外设也不相同。所以为避免触摸屏和用户外设的冲突,micro touch 特提供控制卡的跳线说明,供客户选择. 控制卡地址跳线设置说明com 口设置
comm port i/o a1 a2 a3 a4 a5 a6
com1 3f8-3ff on off on off on off
com2 2f8-2ff off on on off on off
com3 3e8-3ef on off off on on off
com4 2e8-2ef off on off on on off
com5 2e0-3e8 off on off on off on
com6 2f0-2f8 off on on off off on
com7 3e0-3e8 on off off on off on
com8 3f0-3f8 on off on off off on
关于com端口与中断跳线的组合应按如下设定.特殊情况例外.
com1->irq4 | com2->irq3 | com3->irq4 | com4->irq3

网友A:
不同品牌的屏有相同故障但有不同的维修方法吧。

网友B:
资料性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