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9):
第一次玩伺服。型号是MCDDT3520。面板试运行正常。IO插头接了COM+,COM-以及接通了SRV-ON(伺服ON输入),电机就开始转了。LED屏显示-20多个脉冲。本来是想用PLC送脉冲的,可是没连PLC就自己转了,是什么原因?连接PLC后,发脉冲也没有反应,还是老样子自己转。请问这种情况是线接错了,还是某个参数设置问题?谢谢了!

网友A:
确认一下参数是不是在转矩或者速度状态。可能存在零飘。
脉冲控制要在位置控制下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