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9):
我想写段程序就是说,检测皮带过的工件数量,0.01是检测工件的光电,DM0是存储工件的数据区,我想在触摸屏上建个数据显示元件和DM0对应起来,触摸屏没问题了,PLC的程序该怎么写呢?请指教

网友A:
LD 0.01
@ADD DM0 #1 DM0

注意:ADD用于BCD码计算,因此最大数值为9999
        以上仅仅是一个例子,你需要注重于如果计数大于9999时如何应对。

楼主:
这段程序输上以后,005闭合后DM0的数值在不断的变动。
而这段程序则闭合一次,DM0加1,为什么?
为什么ADD前加个@就不一样呢?这个@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

网友B:
加个@只执行一次;
不加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一次;

网友A:
@  上升沿动作

好好看看手册就啥都明白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