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9):
各位前辈好:
             目前在做一个小项目,用到了75KW电机,要做一个星角启动控制,对于星角启动回路中的所有电控元件的选型非常的迷茫。希望各位前辈能帮忙选择一下。不明白的地方主要是,3个交流接触器的电流大小(星角启动有一个是常闭的状态,另外有2个一个是星启动的时候短路3个供电线,经过延时继电器延时后断开星启动继电器,三角启动继电器吸合),这三个交流接触器的电流大小如何判断呀?另外对时间继电器有什么要求,随便选择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吗?3个交流接触器的控制电流需要多大呀?这个问题主要是为了选择适当的按钮。小弟在线等待!

网友A:
普通按钮就行了。

网友B:
按钮用一般的就可以2个一个启动一个停止,时间继电器用晶体管时间继电器,时间范围75KW电机30秒到100秒之间根据电机负载而定,接触器2个用160A,一个用100A,所用的电器控制电压必须一样。

网友C:
没有什么好选型的啊,主要就是你的主线路的线路以及接触器要使用配套就好了,控制线路一般的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网友E:
接線互鎖要做好

网友F:
我认为应该是两个95的一个80a的接触器就行

因为正常工作时,是两个接触器为电机供电
我总这么做,接触器的电流为电机额定电流的56%

网友G:
关键是主电路采用哪种方式接线,才能确定接触器如何选择。

网友H:
电动机星-三角启动电流问题
      有一台380V 22KW电动机采用星-三角启动。
要确定三个交流接触器的电流应该怎么计算?

(1)、星三角启动的电机,实际运行必须是三角形运行才能达到额定值,其额定电流为线电流I=22÷0.38÷1.732÷COSφ=44A左右。而流过电机各相绕组的相电流(包括为实现三角形连接的外部电缆,即接触器至电机接线端的电缆)=线电流÷1.732=25.4A。
(2)、三角形运行的电机在星形连接运行时,线电流=相电流,由于加在电机各相绕组的相电压=线电压÷1.732=220V,因此
线电流=相电流=25.4A,实际启动电流应按25.4A来乘于启动倍数,而不是按44A来计算启动电流。
(3)、电缆选择是按负荷实际长期电流选择的,不是按启动电流选择的,因此,星三角启动的电缆应按25.4A考虑。但,电源侧的电缆以及控制柜断路器至接触器的电缆必须按44A考虑,因为流过这段电缆的电流为线电流,只有接触器后面至电机接线端的电缆才是流过相电流。
(4)、根据楼主资料,由于不知道供电距离、敷设方式、敷设环境,所以电缆额定载流量应该大于25.4÷0.8=32A,所以可以选择6或10平方毫米的电缆。
(5)、另外:断路器必须按44A选择,如壳体100A的开关,整定50A。接触器可按25.4A选择,如LC1-D32或40,当然也可以按44A选择,如50A的,保险系数高,当然投资也大。热继电器必须按其安装位置选择,若安装在接触器后面,流过的电流为相电流25.4A,则应按25.4A选择,若安装在断路器后面、接触器前面,流过的电流为线电流,则按44A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