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9):
大家好:
    PLC的输出一般多为晶体管型,实际工作电压是24V直流,一般工程中控制电动机的接触器线圈额定电压380V交流,这个之间是如何匹配的???当然常规的办法是先用PLC控制24V的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再去控制接触器,实际中间继电器(omron my4j)触点的额定电压也在220V左右,这个是如何处理的,请经历过的朋友指点!!!

网友A:
接触器的控制线圈也有220的,这个在选型的时候是可以选择的

网友B:
380V一般用接触器控制接触器了

网友C:
用中间继电器完全可以的,没有规定说中间继电器的触头是220,说的应该是线圈的额定电压。

网友D:
接触器也有24V的,但一般晶体管负载不了接触器线圈的电流。如果要求不是特别的严,也可以用一个24V的中间继电器转一下。电路上可以想的办法太多了,只是要去动脑去想了。
楼主有时间发贴,但就是没有时间去想。

网友E:
我晕;
楼主还说自己用PLC十多年了,工厂实实在在有5年应用PLC经历;

晶体管加中间继电器再驱动交流负载,难道这十多年能没碰上过?

强烈怀疑??

网友F:
这个问题太有意思了,呵呵,难道接触器就不可以选用24V的电压线圈,中间继电器也有形状如接触器一样的大触电的,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真没有控制过接触器,在工厂时主要是治工具的控制//控制一些24V中间继电器//和智能仪表结合完成24V马达的测试,上面的想法都知道,就是没有实际使用过,心里有些虚,想知道一些具体的经验。

网友G:
太夸张了,这是最基本的电工基础啊。居然不懂,怎么做了10几年啊,????

网友E:
晶体管最大只能接DC24V的负载,如果是交流的负载,就要用DC24V驱动中间继电器;

网友H:
楼主你一定要用380V电压线圈的接触器?
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I(2010-09-15):
楼主认识上有偏差啊。继电器,接触器的触点,没有220和380之分,线圈有220和380之分啊。楼主肯定是不清楚这一点。

网友J:
可以说控制回路一般都采用220VAC,或者24VDC的线圈电压等级。可能有大电流的接触器会用380VAC的线圈,但也是比较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