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9):
由于我把plc的电池拆下来了一下。引起部分数据丢失。我有原程序的备份。不知道怎么才能修复他的丢失数据?
谢谢各位?

网友A:
还有办法修复数据吗,PLC的数据与硬盘的不同吧,可能没法修复,自己重设就是了。

网友B:
呵呵;只能重新写入;

网友C:
重新写入程序,如果有一些数据寄存器内的内容要设置的,也可以设置下

网友D:
把程序从新写进去,数据从新设定!

楼主:
我是想从新写入程序.但我把原来的程序删除.然后在写入新程序.却原来的删除不了.

网友E:
你的PLC是否带有存储卡?

网友F:
清除PLC内存再写入程序

网友G:
重新写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