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

楼主(2010-01-19):
正泰电器的断路器型号 NB1-63/C63A/4P中的4P是什么意思?它的额定最大电流就是63A吗?交流接触器CJX2-18是什么意思?中间继电器JZX-22FD/4Z/DC24V是什么意思?它的4Z代表什么意思?

接线端子JXB-70和JXB-16有什么区别,个代表什么意思?CJ-2J/DN35代表什么意思?DN35是什么?

网友A:
4P代表4极,即可以接三根火线一根零线;4Z是4对辅助触点;18是交流接触器的功率。

楼主:
NB1-63/C20A/2P是两极   是接单相电吗

网友A:
两极就是上面可以接两根线,至于怎么接看你的需要。

楼主:
CJX2-18的18是交流接触器的功率?接触器也有功率吗?是18w吗?

网友B:
CJX2-18的18是交流接触器的功率,你的电机多大的啊

网友C:
这个代号,大家要是没有特别要求的话,看看就能看出个大概,你最好是看看厂家的选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