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9):
无论是地下还是露天采矿厂开采出来的煤炭或矿石,或经过破碎的物料,或是其他工业产品所需的天然原料、人工原料,某些颗粒状的工业产品,在未处理前常常是以各种大小不同的颗粒混合在一起的形式存在,有的物料甚至含有很多的水分、粘土或其他有用、无用的介质。为了正确使用物料和满足产品的质量(粒度、成分)要求,在选矿厂、洗煤厂和其他工业部门中,物料在使用或进一步处理前,常常喜需要分成粒度相近的几种级别或进行脱水、脱介、脱泥,有时是几项兼而为之。进行上述工作时,总存在着物料通过筛面的过孔问题,而物料通过筛面孔称为筛分。筛分所用的机械就称为筛分机械。

筛分机是一种广泛用于松散物料分为两种或多种粒度级别的物料。在工业应用中,筛孔可以小至0.25~05mm;在实验室析用的标准筛,气筛孔可以小至0.037mm。一种用电沉析方法制造的特殊筛板,其筛孔可以小至5um。

筛分一般采用干法。但对于潮湿物料,特别是潮湿并夹带泥质的物料,进行干法筛分很困难,这种物料在筛分时,析用在筛面上喷水,将细粒级及泥质冲洗掉。还有一种特殊的湿法筛分,将是筛面及物料都浸在水面以下。

筛分作业概括起来主要有分级、脱水和脱介,其中分级是最为常见的筛分作业。

一、筛分作业的分类

(一)、按用途分类

筛分作业按用途的不同,通常可分为以下几类。

1、准备筛分

将松散的物料按粒度分为若干个级别,分别将各粒级别送下道工序进行处理,称为准备筛分。

例如,在选矿厂采用重力选矿、电磁选矿等方法时,要求矿石有一定的粒度范围。因而在选别作业前,须将矿石分成若干级别,然后分别处理,可以提高选矿或选煤的指标。某些钨矿在重力选矿前,将矿石破碎为6~12mm、2~6mm和<2mm三个粒级,分别送往粗粒跳汰机,中粒跳汰机和水力旋流器进行选别。原煤通常也分为粗粒级和细粒级分别入选。

2、预先筛分

物料进入破碎机之前,将物料中小于破碎机排料口宽度的细粒级物料筛分出去,仅将大于排料口宽度的粒料送入破碎机进行破碎,这样可以减少破碎机的负荷,节省基建投资,一般在破碎机前都没有预先筛分装置。

3、最终筛分(亦称为独立筛分)

将物料按用户要求分成若干粒度级别,直接作为出厂产品的筛分。例如:在选煤厂中,将洗煤筛分成不同级别后直接提供给用户使用;在化肥工业中奖最终成品筛分(2~4mm)后装袋提供用户。其他如建材、冶金、化工等部门,都对物料粒度有要求,在供给用户前都设置最终筛分装置。

4、检查筛分

对破碎机破碎后的产品筛分。由于破碎物中还存在部分产品的尺寸大于排料口块度,所以需从破碎物中分出粒度不合格的筛上物料(大于规定的产品粒度),返回破碎机再进行破碎、筛分,构成闭路粉碎工艺流程。

5、选择筛分

当物料中有用成分在各个粒级中的分布有显著差别时,可将有用成分富集的粒级同含有用成分较少的粒级分开,前者作为粗精矿,后者作为尾矿丢弃或送选别工序,这种对有用成分起选择作用的筛分称为选择筛分。这种筛分实质上就是一种选别工序,也称为“筛选”。在铁矿磁选流程中所采用的细筛就是选择筛分。

6、脱水或脱泥筛分(洗矿)

当物料中泥质含量或水分含量较高时,可以用筛分方法脱除一部分泥质或水分,这种筛分工序称为脱水筛或脱泥筛分。

(二)、筛分顺序分类

用筛子对物料筛分为若干个粒级时,可以按筛出粗粒级、中粒级及细粒级的顺序(筛序)分为以下三类。

1、由粗到细

将不同筛孔的筛子重叠起来,筛孔大的在上面,越往下则筛孔越小。这种筛分顺序的优点是物料先在大筛孔的筛面上筛分,大筛孔的筛面坚固耐磨,通过几层筛面的分流,使少量细粒级的物料送至小筛孔筛面上,因而脆弱的小筛面不易损坏。这种装置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但该装置各下层筛面上的筛分工作情况看不见,且筛面的更换不方便;由于都由筛子末端排出,运送这些筛下产品比较困难。

2、由细到粗

由细到粗的筛分顺序的最大优点是筛分作业在单层筛面上进行,操作简便,更换筛面方便,各级筛下的产品分别在不同料斗中排出,因此,运送方便。但粗粒级及中粒级的物料都需要经过小筛孔的筛面,使筛面的磨损高,而小筛孔的筛面是最不耐磨的。目前国内小型复合肥的回转筛既是使用此种筛分顺序,脱水筛哟与筛面上设置水嘴,必须用这种筛分顺序。

3、混合筛序

为了克服上述两种筛序的缺点(部分克服),保留优点,混合筛序将最易磨损的小孔筛面安排在中等粒级筛面的下部,这样安排便于安装于检修。

二、筛分机的选型

(一)筛分机的种类

筛分机种类繁多,一般常用的有惯性振动筛(简称振动筛)、共振筛和固定筛。根据物料特性而设计的有弧筛、驰张晒、振网晒、概率晒、滚轴筛等。

1、惯性振动筛

按筛网运动的轨迹又分为圆振动筛和直线振动筛。

筛箱振动使筛面上物料层松散二使细粒级通过筛孔排出。

2、共振筛利用每个系统的共振频率,在共振频率附近,使用较小的激振力而得到很大的振幅。使用共振筛可以节省传动系统的功率消耗,并减少轴承等机件的受力。

3、固定筛一般都在破碎前设置固定筛,以便将待碎物料中小于破碎后粒度的物料筛下,以减轻破碎机负荷。

(二)、筛分机的选择

1、影响筛分机操作的物料特性

影响筛分操作的物料特性有物料的容积密度、堆积角、颗粒形状、物料流动性、粘着性、吸湿性、有没有带静电、粒子表面水分、操作温度、粒度分布等。

2、选择筛孔

选择筛孔必须考虑筛子处理量、筛网的空隙率、筛网的使用寿命及筛孔堵塞、粘着等因素。

3、实物实验

通过实验机器来决定筛子的各种参数,如筛网运动形式、振幅大小、使用筛网(孔径大小、网丝的直径、材质)及网面的倾斜角度等。

在实际工作中选择筛分机一般使用类比法。当找不到完全相同的物料进行类比选择时,也不能只按制造厂提供的产品样本进行选型。以免发生严重的事故(堵网、产量不能满足要求等等)。必须进行实物实验,这样才能保证筛分质量,提高筛分效率。

http://www.shtjjq.cnhttp://www.shtjjq.cnhttp://www.shtjjq.comhttp://www.shtjjq.comhttp://www.shtjjq.cn
回转窑的结构特点:
  回转窑由筒体、传动装置,托、挡轮支承装置,窑头、窑尾密封,窑头罩及燃烧装置等部分组成,如下图所示。
  窑筒体是受热的回转部件,采用优质镇静钢板卷焊制成,筒体通过轮带支承在2~7挡滑动轴承的支承装置上,并在其中一挡或几挡支承装置上设有机械或液压挡轮,以控制筒体的轴向窜动;传动装置通过设在筒体中部的齿圈使筒体按要求的转速回转;由于安装和维修的需要,较大的窑设有使筒体以很低转速回转的辅助传动装置;为防止冷空气进入和烟气粉尘溢出筒体,在筒体的进料端(尾部)和出料端(头部)设有可靠的窑尾和窑头密封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