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低压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0-01-19):
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
                       别人解决了,我们傻看,下次同样的问题
               我们还求别人
                        还有些问题,我们当时看说明会了
                                    下次不看说明还是不会
                         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感觉没有
                                 不如把自己每天干的活随便留下
                                          一是自己总结
                                                     二是共大家享受
                                   两全其美

                                                       衷心希望大家相互学习
                                                                       相互提升

网友A:
提议不错,我算一个。

网友B:
很有思想啊,这样工作就是正确的呵呵,

网友A:
今天修了一台洗衣烘干设备,故障现象送不上电,我怀疑有短路的地方,用万用表一量没什么问题,检查各部都没有毛病,合闸送电,交流接触器上部打火,同时跳闸,仔细一检查是交流接触器外壳碳化,造成短路。更换交流接触器故障排除。(万用表电压太低没量出来,要用摇表就好了)

网友C:
这是个好习惯,特别是刚出道的朋友。

网友D:
版主会同意吗?占用空间。

网友E:
你这种情况,主要是自己独立做的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了一台洗衣烘干设备,故障现象送不上电,我怀疑有短路的地方,用万用表一量没什么问题,检查各部都没有毛病,合闸送电,交流接触器上部打火,同时跳闸,仔细一检查是交流接触器外壳碳化,造成短路。更换交流接触器故障排除。(万用表电压太低没量出来,要用摇表就好了)
外壳碳化 是什么意思?
还有摇表?指针的?

网友G:
外壳碳化后就会造成短路,经常会发生。更换配件或清除积碳,一般就会排除。
万用表测不出来。摇表可以测出两级间的绝缘电阻。太小就会造成短路。
不知道13楼的朋友明白否

楼主:
三楼的朋友,那是你的接触器触头烧黑,接触不良,放热导致短路,如果没有短路可能缺相烧坏电机,所以建议一段时间的检查接触器触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楼的朋友,那是你的接触器触头烧黑,接触不良,放热导致短路,如果没有短路可能缺相烧坏电机,所以建议一段时间的检查接触器触头
是交流接触器外壳碳化,和电饭锅插头碳化一样 。

网友H(2010-09-14):
同意!我也是经常这样的做的,就连列案都记录。

楼主:
接触器线圈烧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
今天查电伴热,用万用表测电阻25欧,有20多米,测对地很小,但对电伴热不太了解,在好的上实验也是如此,带电实验还是跳闸,尾头拆开没有发现异常,不知道如何处理,

楼主:
大家写写自己工作,尤其工作经验

网友G:
能坚持是最好的。就怕不能????

楼主(2010-11-06):
最近老是修灯,金属卤化物灯十来个一路,一个开关控制坏一个整个回路就坏

网友I:
前几天修等离子切割机,现象是只有引弧不能工作,经测量主变压器其中一相无输出电压,判断是主变压器某相匝间短路,送修理部修理用仪表测试后认为是好的,没办法只好自己动手,拆开矽钢片,放开绕组果然不错,由于绝缘漆老化工作时产生振动导至线圈松动,在进线跟部绝缘摩擦损坏产生短路。修复后照常使用。

网友J:
是啊

想法确实不错啊

网友K:
今天  暖气试压  运转泵 一开  砰地一声  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开不开机啦     后来发现是控制线保险爆了   这个俺觉得不应该呀  应该是烧断
为什么这样  俺不明白  大家 给俺点 建议

网友G:
养成好的习惯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