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9):
大家好,我想了解一下井下变电硐室设计要求,10KV到380V的变电硐室,变压器500KVA的。地点的选择,占地面积的大小,高度等等。谢谢大家。

网友A:
我也想知道,等高人指点

网友B:
井下变电硐室分 主变电站 和采面变电站 现在采面变电站 一般都用移变了 地点应该选择在交通方便 防水 的地方  一般是车场附近 地面比主巷道和候车室高0.5米左右 因为要防水 硐室  一般是L型的  两头应设有两道门 一般都是铁门  一般一侧的长度在7米 拐弯之后4米  宽不得低于
4米 高不低于2.2米   条件好的打混凝土 不好的喷浆   高压柜之间的距离不低于1.2米 因为井下是双电源  至少要5个高压柜  所以至少长度要7米  另一侧放馈电开关  拐弯的4米一般是放
变压器   里面放沙箱 灭火器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