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压器重绕资料

楼主(2010-01-19):
各位师傅有没有关于变压器重绕的计算资料!

网友A:
网上搜一下,就可以。

网友B:
拆下旧的,数一下次级每伏匝数,再量一下初级和次级的线径,知道初级和次级的圈数及线径
就行了。

网友C:
按3楼说的方法就行了。

网友D:
你按原来的绕上就行了么。

楼主:
要是就只有一个空的铁心要重饶就得记算咯!

网友E(2010-03-01):
按原来的绕上应该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