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9):
bTA12 600B和BTA12 600C
用起来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好像没有BTA12 600C

网友B:
如额定电流与电压无区别就无太大区别

网友C:
BTA12 600B和BTA12 600C的工作电流、电压是相同的,只是触发电流有差别。

网友D:
BTA12  600比BTA12   600C电流要大,一般后者可以代替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