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9):
我们的机器的主传动电机的变频器是安川G7系列三相30KW,辅助机构电机的变频器是松下VF0系列三相0.75KW。功能上要求两个电机要同步动作,但是精度要求不高,因此采用两个变频器共用同一个模拟量,并且都采用屏蔽线,为防止控制信号线受空间电磁场的干扰,可在这些控制信号线的外层接屏蔽线,以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此种接线一定要注意,对屏蔽的接地点只能选取一点。不管是在PLC模拟量输出一边,还是在现场的一边。这样,可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如果屏蔽线在两端都接地,会使屏蔽线上有电流流过,不但不能提高系统的抗干扰的能力,反而会加重外界对PLC的干扰。一般选在接收端进行接地。根据这样的原则,我的屏蔽层该如何接地呢?哪位大侠指教指教。

网友A:
两台变频器侧都不要接,只在控制器测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B:
是啊,应该是个好的选择,何不试试?

网友C(2010-03-12):
地与地之间串一个22~220uH的电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