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9):
有一台315KVA变压器的高压计量用20/5互感器,现在要用一台大一点的变压器高压满载电流在40A。如果不更换互感器的话,互感器会不会损坏或则电表会不会损坏?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实在是想不出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B:
你能短时间用不能长时间使用。你看你的运行是电流是多少?在30A内可以用。

网友C:
肯定不行啦!
如果负载在20A左右还是可以的

网友D:
不能用,满负荷为10A,超过了5A的两成。

网友E:
最好换一个大点的!

网友F:
肯定不行,会出现什么情况,那要看你如何接线了。

网友G(2010-03-12):
明知道超量程从没那么用过。马上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