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1-19):
1#电机开30分停20分循环开关机,2#电机与1#电机同时开,但比1#电机延时5分关机线路图如何画。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T1设定30分,
T2设定20分,
T3设定5分
KM1为1#
KM2为2#

网友B:
引用 楼主:
1#电机开30分停20分循环开关机,2#电机与1#电机同时开,但比1#电机延时5分关机线路图如何画。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2#电机这样是不是停机15分钟开机35分钟循环开机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1设定30分,
T2设定20分,
T3设定5分
KM1为1#
KM2为2#

网友D:
这个小程序你最好自己做吧

网友E:
继电器太少,不值得用PLC或单片机,两个时间继电器即可,T1通电,两台电动机同时启动,定时30min使第一台电动机停止,并同时接通T2,5min后,第二台电动机,停止,同时接通T3,15min后,接通T1,断开T3。

网友F:
至少要用3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G:
用两个循环时间继电器(一般用于电机间歇正反转的那一种)时间要调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