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9):
           为什么补偿器控制器上与屏上的功率因数表不同步(指示的滞后,超前,却是相反)
      功率因数表指针是滞后。
               而补偿控制器上指示却是超前。
这是怎么一回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A:
功率因数表是反映用电设备的,补偿控制器是反映进线的

网友B:
你的线接反了。你该过来就行。

网友C:
仔细检查一下接线,看是否有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