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编程问题?

楼主(2010-01-19):
各位:
为什么我的GX编程软件里的“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按键”是灰色的?

网友A:
因为你没有安装仿真软件GX Simulato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有安装仿真软件GX Simulator
正是如此

网友C:
想安装仿真软件 难啊

网友D:
安装仿真软件GX Simulator,但必须与编程软件在同一个目录里面。

网友B:
不难安装,在你的安装文件夹里有一个说明,上面有安装的顺序和序列号(密码),跟着做就行。或者搜一本安装过程的教程。

网友E:
仿真软件是与编程软件一起使用的;你没有安装,当成不能仿真;

网友F:
GX Simulator6,从网上搜一下,安装到同一个目录里。

楼主:
已安装了,OK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