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变频器

楼主(2010-01-20):
1:装一台电气柜,请问大家要些什么电气元件来管变频器呢?要些什么电气件。麻烦大家说个大概。

2:多台变频器装在一个柜子里面会出现什么情况。
    因为我们是才接触变频器。请高手些给点意见。
              谢谢大家了。

楼主:
如果不加电抗器。只加 一个隔离开关。、
         多台变频器在一台柜子里面运作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和干扰

网友A:
进线需要接触器+电抗器;多台驱动置同一柜内,需要保持间距,并注意通风散热。

网友B:
多台驱动置同一柜内,需要保持间距,并注意通风散热。
控制信号走一边,动力线从一边.

网友A:
上传两个图片,针对安装变频器的注意事项。作为指导。这是西门子变频器推荐的安装方法,完全可借鉴到其他品牌。

图中红圈视为禁止,绿圈视为正确。

网友C:
五楼的回答图文并茂啊。

网友D:
我觉得装快熔很必要,炸机时能起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