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楼主(2010-01-20):
1:装一台电气柜,请问大家要些什么电气元件来管变频器呢?要些什么电气件。麻烦大家说个大概。 2:多台变频器装在一个柜子里面会出现什么情况。
    因为我们是才接触变频器。请高手些给点意见。
              谢谢大家了。
如果不加电抗器。只加 一个隔离开关。、
         多台变频器在一台柜子里面运作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和干扰

网友A:
ABB变频器互相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小。。

最简配置就是给每个变频器增加个断路器就可以了。

网友B:
高手们,大家交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