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0):
用西门子PLC控制三台变频器,调节变频器频率,控制泵转速,使供水管网维持在一定的压力下,想请高手指点一下设计思路,我是初学者,想用这个题目学习练练,谢谢

补充:恒压供水,管路有压力变送器4~20mA去PCL,PID控制

网友A:
没有讲明白要求,1,控制管道水压在一定压力下你得有个压力传感器或者压力表。2,调节频率是PLC自动进行PID控制还是简单的水压到就关泵?三台分别控制对象位置是什么?

网友B:
我试着用三菱PLC给你个大概方向,西门子在思路上应该跟三菱差不多!
1,首先解决硬件系统:A, 供水管的压力变送器需要一个AD模块将信号转为数字信号给PLC;                B, 其次变频器需要的频率要经过DA模块将PLC输出的数据转换为变频器需要的电流或电压信号。C,PLC能支持PID算法。
2,你所需要知道的参数,该参数是PLC进行PID算法时需要的,各种控制器估计差不多:
  A,目标值:你所需要的安全供水管网压力值(转换为数字量)
  B,测定值:压力变送器输出的值经过AD模块转换出来的数字量存在哪个寄存器.
  C,采样时间:你这个系统采样时间应该不会太短,肯定是以秒为单位.
  D,输出变化量上/下限值:也就是系统要求的变频器最小跟最大频率所对应的数字量.
  E,三菱PLC就有自动调谐功能,不用你设置P,I,D这些值
 F,输出值数据寄存器:一次PID运算结束就将结果输出到该寄存器中,然后在经过DA模块输出一个电流/电压模拟信号给变频器.
3,具体的编程就要参考编程手册了.

楼主:
谢谢二楼的详细讲解让我理出了头绪,对我这个初学者真是帮助太大了,就是还有个问题,4~20mA经模拟量模块输入后该用什么指令处理,望大师们帮忙指点,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