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安装问题

楼主(2010-01-20):
请问高手老师,我家里没有plc设备,若在我家的电脑上安装Rsnetwork for devicenet, Rrsview,及其他的ab软件或模拟软件,都能安装且使用吗?另外,我原来装了logix5000,重装系统后再安装该软件就装不上了.请问什么原因?如何处理?不胜感激!

网友A:
应该是软件运行环境的问题

网友B:
是一样的系统吗?如果一样,你安装的不正确吧?你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C:
你在家里安装devicenet,根本没有用,你最多组态一个网络,却无法进行下载来验证。

你在家里安装RsView或许可以玩玩。

家里可以安装的软件有,RSLogix以及模拟器,AB的模拟器的确烂,不过这不能阻碍爱好者的学习,虽然模拟器不能模拟模拟量输入,但是通过编程来进行内部变量的变化从而替代模拟量进行程序的验证,还是可行的。

重装软件请安装更高版本的软件或者清除注册表相关选项。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的提示!

楼主:
我安装的是RSlogix5000,感谢老师的不吝赐教!

楼主:
16版本盗版的

网友D:
没装授权吧

网友E:
授权装了啊

网友F(2011-05-04):
能把5000的软件也给我一份吗
非常感谢  dshplc@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