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0):
使用一段时间后触摸无反应
[故障现象:一台触摸屏,开机后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便无反应。
[故障分析处理:1)检查在wlndows 9x的“显示器节能设置”中是否设置了关闭硬盘。方法是在桌面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命令,再从对话框中选择“屏幕保护程序”选项卡,单击“设置”按钮,将参数设置为除“电源方案”为“始终打开”外,其余均为“从不”。
2)某些应用场合,由于接地性能欠佳,会因为控制盒外壳布满了大量的静电,从而影响控制盒内部的工作电场,导致触摸逐渐失效。此时用一根导线将控制盒外壳接地,重新启动即可。
3)由于表面声波触摸屏工作时在触摸屏的表面布满了声波,如果长期不擦触摸屏,导致灰尘积累过多,阻挡了波的反射条纹,会造成触摸屏不能正常工作。对于触摸显示器可用干净的名片或纸币透过显示器前罩与触摸屏的缝隙轻轻将四周反射条纹上的灰尘擦去,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对于触摸一体机可打开显示器的前罩,用干净的毛巾将四周反射条纹上的灰尘擦去,然后再重新启动计算机。
4)许多触摸一体机触摸屏控制盒采用从一体机电源取电的方式而非从主机取电,所以还应检查一体机电源5v输出是否正确,有时瞬间电流过大,致使熔丝被烧,此时需更换熔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