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0):
弄PLC时间很短,只玩过FX2N的32点继电器输出的PLC和1PG和4AD模块。

对于其他FX系列的,了解堪少!

想向各位前辈讨教一下各型号PLC的用途。

我现在有以下条件:
1、用一个接近开关收集脉冲信号,算是一物体的旋转圈数,这必须得有高速计数口;

2、三个开关量,这应该没什么特别要求;

3、4个模拟量(4—20mA电流信号),这应该是用4AD模块。

4、输出的模拟量信号和脉冲信号,必须以数字方式显示在文本显示器上(温度没有小数点要求),那就要求PLC内部必须有计数和运算功能。

想问各位,我这样的,是不是必须一定得用FX2N??FX1N、FX1S或者还有其他的可以用吗?

楼主:
喔,还有一点
5、PLC必须是24VDC供电~!

网友A:
如果没有浮点数运算,用FX1N的也可以,FX1N有高速计数功能,可以扩展模拟量模块
FX1S不能扩展模拟量模块
DC24V的有这型号,不过货估计很难买到

网友B:
呵呵;用模拟量FX1S是没办法的;
可以用FX1N系列,不过电源都是AC85~264V的;

楼主:
浮点运算,是不是就是精度要求来着?

我如今不需要知道温度是36.85度,只要36度,就可以,是不是不需要浮点运算了?

网友C:
浮点运算,一般在那些情况下会使用?

楼主:
不了解啊,哪位大侠给我说一下浮点运算呢??

网友A:
计算过程中有没有用到小数,如果用到就要选择有浮点数运算功能的
省去小数是可以,但如果计算过程中多次用到,多次省去,那最终的结果会相差很大

只看温度也不行的,温度的数值最终要转换到PLC内的,看它具体转换后的数据

网友D:
你的旋转圈数的信号的频率是否会太大,导致你的接近开关无法动作;
其次接近开关的输出信号没必要用高速计数器!
浮点运算就是带小数点的运算。
关于FX系列之间的区别(我所知道的):
FX1S:有内置高速计数器,可以加扩展单元(即是IO扩展单元),但不能加扩展模块(AD模块就属于这种),不能进行高要求的数据处理(浮点运算,寄存器中对位数据的移位操作,格雷码转换等等),但可以使用伺服系统定位的方便指令如:ZRN,PLSV,DRVI,DRVA。
FX1N:与FX1S的最主要区别是它可以加扩展模块,其他都一样。
FX2N:与FX1S,FX1N比较,最主要区别有俩点:一个是FX2N可以进行浮点运算等高要求的数据处理,但是却不能使用ZRN,PLSV,DRVI,DRVA指令
对于你的要求FX1N完全可以达到。

楼主:
喔~~!谢谢楼上那位大哥,够详细的~~!

我测温度,不知道不用浮点运算,会不会像楼上的楼上那位大哥讲的那样,不准确啊~!

转速最大为2500转/秒!

楼主:
是不能超过2500转/秒的~!超过这个要报警咯~!

楼主:
如果用FX1N,那么我程序里有下面这个,也可以实行的吧?D60就是我最后要的温度值!
MUL D40 K150 D50

DDIV D50 K1000 D60

网友E:
姐,你又来了哇
     电机类型是什么?如果是伺服的话,直接可以通过PLC计数.如果是普通异步电机的话,那就有必要装计数器了。现在专门测量转速的设备有现成的。去网上找找,看有没有合适你的。找不到的话,联系我,我帮你问问,我们公司品质保障部门有这玩意。
     那个浮点运算功能,我不是很早就跟你讲过了吗。而且你当时也说懂了,咋又忘了呢。又还给我了。等下把证据挖出来给您老人家过过目。
    你说的那个温度,就算用38.27之类的度数,也可以不用浮点运算。就看你的数据是怎么处理了。
    接近开关的频率肯定能满足你要求的。10000HZ的频率绝对能轻松应付你2500RPM的转速。
    转速最大为2500转/秒???有没有搞错?秒还是分啊?矿坑机械的转速有这么高?

网友E: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2&id=206411&replyID=1198833&star=3&skin=

引用 楼主:
楼上大哥,真的非常感谢你啊~~~!!看你的回复,真是让我胜读十年书的~!
我就是用的SPD指令,但是,奇怪的是调试的时候,X000上面一点反映也没有,根本接受不到信号~!后来,我查了一下那速度传感器,好象不对,说要通过一个盒子(里面是线路板),才能转换成光电信号的,于是,我想,是不是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
弟~~!问题差不多,但是,我现在是越问越深入了嘛~~!您教的,我砸能不明白捏,哈哈~~!俺要转速不是电机转速,是柴油机转速~!
2500转,喔,好象是每分,每分,哈哈哈,每秒,我们的防用机车非得把那煤矿给凿穿了不可,飞轮了~~~!

楼主:
转速没啥问的,我就是想用FX1N的,那不是便宜么~!不过,也得是24VDC供电的。

我不是里面有那什么DDIV,这一指令么,不知道FX1N能不能用这一指令啊~!双精度,没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弟~~!问题差不多,但是,我现在是越问越深入了嘛~~!您教的,我砸能不明白捏,哈哈~~!俺要转速不是电机转速,是柴油机转速~!
2500转,喔,好象是每分,每分,哈哈哈,每秒,我们的防用机车非得把那煤矿给凿穿了不可,飞轮了~~~!
我看你不是问的越深入,而是柴油机打洞越打越深了。是不是办公室就在柴油机旁边,把您老人家震晕了。

楼主:
诶?弟~~~你啥时候回答过我那问题啊?我都不晓得嘛,哈哈哈哈~~~!

楼主:
弟弟,你怎么把证据全翻出来了,你让我丢人丢大发了,我跟你没完~~!

网友E:
如果是用普通的接近开关来检测,只能检测圈数,发送给PLC以后,通过圈数/时间=速度,来计算转速。
说道这里,问题就出来了,2500RPM的柴油机,相当于42RPS。那检测时间得要0.5 S以上……好像也还行。。。。这里的检测时间是比较重要的,也就是速度检测刷新时间。时间越长,精度越高,反应越慢。
给你一个方案:设定5秒刷新一次,那么转速应该在208RPS出报警。这里5秒的刷新可能有点慢了,那就设定一个预警点,比如超过150RPS时,在PLC内转为1秒刷新。甚至0.2-0.3秒刷新。一旦超过规定转速,立即执行动作。

改天去姐那边挖几块煤生煤炉行不行哇。长这么大,还没见过矿坑呢。

楼主:
那转速不愁,我用SPD指令的,已经试过,差不多应该够用的~!

我又没上过煤矿,女人是不让去矿上的,特别是矿井下~!煤矿上有说法的,忌讳~!

网友E:
你那个东西不是矿井用的设备吗,还有什么甲烷浓度传感器。不装在矿上,装哪里?
特别是矿井下~!煤矿上有说法的,忌讳~!让我联想到了矿井女鬼。。。。。

你不能上煤矿,我可以的啊。

楼主:
装在运煤的防爆机车上~!我们厂里是把东西装好后,然后发到矿上的,俺又不是矿上,嘿嘿~~!

网友F:
PLC选型主要从产品性能和工艺要求想结合来选取。当然价钱越低越好。楼主最好还是要考虑产品性能否达到你的要求。这个最好自己去查一下手册,以后选型就都差不多了。

网友G(2010-03-08):
买个国产的PLC~这些功能全部都能实现~价格才5、6百元。

楼主:
不是不相信中国人,但是,国产的PLC,我以前同事用了,一个月坏几次,受不了,我首先要保证准确度啊~~!

网友H(2010-08-18):
姐姐加我QQ176575738

楼主:
呃~~~~我这贴子又被顶上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