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压变送器问题

楼主(2010-01-20):
各位:
我们现在使用的E+H的法兰式绝压表,原来可以抽到1mbar左右,现在只能显示10mbar左右。
我们将根阀关闭,打开放空阀,压力显示大气压,正常,再关闭放空阀打开根阀压力降到7mbar左右又开始慢慢上升到10mbar左右。
对于这种现象各位有什么看法或者好的建议?

网友A:
先确认一下实际的压力

网友B:
你们是测真空的吗

楼主:
用来测过程罐的真空
我估计真空在2mbar左右,但不确定,罐子里的真空没法测量
如果测出是2mbar左右,怎么解决?会不会是法兰上有脏东西影响其测量?

网友C:
使用真空压力效验设备进行测试实际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