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050软件

楼主(2010-01-20):
个人以前都是用的GT1150,现在供应商给的是GT1050,给了个软件序列号不正确.哪位朋友有GT1050能用的软件传给我一份,感谢!比较急,下午就要用了.邮箱:87451305@qq.com,再次感谢!

网友A:
和序列号没什么关心,软件用高版本的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你用的版本是多少的?

网友A:
三菱的软件是越做越大了,现在出来的GT Works3 Version 1.01B 软件加手册1.55G

网友C:
我用的是2。79,已经可以用了,但将GT1150的画面转换GT1050后,可能有些功能不支持的。带有小数点的数据输入要重新设定。另外,我目前用的GT1050的系统时间无法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