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动

楼主(2010-01-20):
哪位高人熟悉丹佛斯变频器的机械制动,它的机械制动时序图有点不明白,谁能传点详细的资料。先谢了

网友A:
变频器能机械制动?
还是信号控制

网友B:
噢,就是抱闸控制吧?你能把它的功能图贴上来看看吗?主要是引入电机的电流信号进行逻辑控制吧?

网友C:
没有听说过,变频器机械制动,这个需要外部信号吧,我用的西门子的变频器,西门子的变频电机,没有刹车的情况下,制动效果也是不错的,只有把停车时间调小就可以了

网友D(2018-11-20):
我使用的也是丹佛斯变频器,变频器设置里面有一项机械制动设置,把制动电流调大一点电机停的就比较缓慢一点,不知道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