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0):
PLC型号是CPM1A-40CDR-A-V1
有图的给一个,谢谢了,elecworm@126.com

网友A:
我没有图,但我可以给你说说,2——2,3——3,5------9,按我说的顺序接线就可以了,不分公,母头。

网友B:
如果是CP1H系列的 买条USB一大一小两个头的就可以了 NS系列的屏也可以用

网友C:
提问时把问题讲清了;
你PLC型号总要讲一下吧;

网友D:
楼主没说PLC型号?

楼主 你别因小失大了,买个山寨的--质量好的--也就300,自己做,图在网上能找到----没验证,如果口坏了找欧姆龙修---掏467----不值啊

听人劝 吃饱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