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0):
一、磨机的分类
(一)、按筒体的长度与直径之比分类

1、短磨机  长经比在2以下时为短磨机,或称球磨机。一般为单仓,用于粗磨或一级磨,也可将2~3台球磨机串联使用。

2、中长磨机  长径比在3左右时为中长磨机。

3、长磨机 长径比在4以上时为长磨机或称管磨机。中长磨和长磨,其内部一般分成2~4个仓。在水泥厂中用的较多。

(二)、按磨内装入的研磨介质形状分类

1、球磨机 磨内装入的研磨介质主要是钢球或钢段。这种磨机使用最为普遍。

2、棒磨机  磨内装入直径为50~100mm的钢棒作研磨介质。棒磨机筒长度与直径之比一般为1.5~2.

3、棒球磨机  这种磨机通常具有2~4个仓。在第一仓内装入圆柱形钢棒作为研磨介质,以后各仓则装入钢球或钢段。

棒球磨机的长径比应在5左右为宜,棒仓长度与磨机有效直径之比为1.2~1.5之间,棒长比棒宽短100mm左右,以利于钢棒平行排列,防止交错和乱棒。

4、砾石磨  磨内装入的研磨介质为砾石、卵石、瓷球等。用花岗岩、瓷料做衬板。用于白色或彩色水泥以及陶瓷生产。

(三)、按卸料方式分类

1、尾卸式磨机  欲磨物料由磨机的一端喂入,由另一端卸出,称为尾卸式磨机。

2、中卸式磨机 欲磨物料由磨机的两端喂入,由磨机筒体中部卸出,称为中卸式磨机。

该类磨机相当于两台球磨机并联使用,这样设备紧凑,简化流程。

按尾卸式磨机的排料方式有格子式排料、溢流排料、周边排料和风力排料等多种类型。

(四)、按传动方式分类

1、中心传动磨机  电动机通过减速机带动磨机卸料端空心轴而驱动磨机回转。减速机的出轴与磨机的中心线同在一条直线上。

2、边缘传动磨机  电动机通过减速机带动固定在卸料端筒体上的大齿轮而驱动筒体回转。

(五)、其他分类

根据工艺操作又可分为干法磨机、湿法磨机、间歇磨机和连续磨机。连续磨机与间歇磨机相比,前者产量高、单位重量产品的电耗低、机械化程度高和所需操作人员少。但基建投资费用大,操作维护教复杂。现在间歇式磨机极少使用,常用作化验室实验磨。

二、磨机的工作原理

球磨机主要由圆柱形筒体1、端盖2、轴承3、和传动大齿圈4等部件组成,筒体1内装入直径为25~150mm的钢球或钢棒,称为磨介,其装入量为整个筒体有效容积的25%~50%。筒体两端有端盖2,端盖利用螺钉与筒体端部法兰相连接,端盖的中部有孔,称为中空轴颈,中空轴颈支承在轴承3上,筒体可以转动。筒体上还固定有大齿圈4.在驱动系统中,电动机通过联轴器、减速器和小齿轮带动大齿轮圈和筒体,缓缓转动。当筒体转动时,磨介随筒壁上升至一定高度,然后呈抛物线落下或倾斜而下。

由于端盖上有中空轴颈,物料从左方的中空轴颈股给入筒体,并逐渐向右方扩散移动,当物料自左方向右移动过程中,旋转筒体将钢球带至一定高度而落下将物料击碎,而一部分钢球在筒体成泻落状态对物料有研磨作用,整个移动过程也是物料的粉碎过程。

球磨机的工作原理中,由于筒体的旋转和磨介的运动,物料逐渐向右方扩散,最后从右方的中空轴颈溢流排出,该类型的球磨机称为溢流型球磨机。

另一种球磨机在右端(排料端)安设有格子板,格子板由若干块扇形箅孔板组成,扇形板上的箅孔宽度为7~20mm,一般以7~8mm为宜,物料可以通过箅孔进入格子板与端盖之间的空间内,然后由举板,将物料向上提升,物料延着举板滑落经过锥形块而向右至中空轴颈,再由中空轴颈排出机外。

第三种方式是采用风力排料,物料从磨机的左端逐渐向右端移动,在移动过程中也即物料的破碎、粉磨过程。在球磨机的出口端与风管相连接,在管路系统中串联着选粉机、旋风分离器、除尘器及风机的进口。当风力系统开车时,球磨机机体内也处于低负压操作。当磨细的物料随着磨机的转动成松散状,并随着风力从出料口进入管道系统,由选粉器将粗颗粒分离后再送入球磨机进口,细粉由分离器回收,气体由风机排入大气。

当钢球的充填率(全部钢球的容积占筒体内部容积的百分数)占40%~50%,球磨机(在升高期间各层之间也有相对滑动,称u滑落),当磨介和物流与筒体的摩擦力等于动摩擦角时,磨介和物流有研磨作用,但对物料没有冲击作用,因而使磨粉效率差。第三种,磨机转速比较适中。磨介随筒体提升到一定高度后,离开圆形轨道而沿抛物线轨迹呈自由落体落下,称为“抛物状态”,沿抛物线轨迹下落的钢球,对筒体下部的钢球或筒体衬板产生冲击和沿和研磨作用,使物料粉碎。

http://www.shtjjq.com/xuankuang/mofen.htm]http://http://www.shtjjq.com/xuankuang/mofen.htmhttp://www.shtjjq.com/xuankuang/mofen.htmhttp://www.shtjjq.com/xuankuang/mofen.htm
回转窑的结构特点:
  回转窑由筒体、传动装置,托、挡轮支承装置,窑头、窑尾密封,窑头罩及燃烧装置等部分组成,如下图所示。
  窑筒体是受热的回转部件,采用优质镇静钢板卷焊制成,筒体通过轮带支承在2~7挡滑动轴承的支承装置上,并在其中一挡或几挡支承装置上设有机械或液压挡轮,以控制筒体的轴向窜动;传动装置通过设在筒体中部的齿圈使筒体按要求的转速回转;由于安装和维修的需要,较大的窑设有使筒体以很低转速回转的辅助传动装置;为防止冷空气进入和烟气粉尘溢出筒体,在筒体的进料端(尾部)和出料端(头部)设有可靠的窑尾和窑头密封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