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10-01-20):
是不是如果我选用伺服电机就必须要配一个伺服控制器?能讲讲伺服控制器的作用吗?还有伺服电机的工作原理?

网友A:
伺服和驱动器要配套使用的

网友B:
呵呵;2个是配套使用的;定货的时候就是一套的;

楼主:
顶楼说的伺服是指伺服电机吗?驱动器是指伺服控制器吗?

楼主:
不是说伺服电机 单独就可以实现精确定位吗  怎么还要加上伺服控制器?他们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C:
伺服系统
用来精确地跟随或复现某个过程的反馈控制系统。又称随动系统。在很多情况下,伺服系统专指被控制量(系统的输出量)是机械位移或位移速度、加速度的反馈控制系统,其作用是使输出的机械位移(或转角)准确地跟踪输入的位移(或转角)。伺服系统的结构组成和其他形式的反馈控制系统没有原则上的区别。
  伺服系统最初用于船舶的自动驾驶、火炮控制和指挥仪中,后来逐渐推广到很多领域,特别是自动车床、天线位置控制、导弹和飞船的制导等。采用伺服系统主要是为了达到下面几个目的:①以小功率指令信号去控制大功率负载。火炮控制和船舵控制就是典型的例子。②在没有机械连接的情况下,由输入轴控制位于远处的输出轴,实现远距同步传动。③使输出机械位移精确地跟踪电信号,如记录和指示仪表等。
  衡量伺服系统性能的主要指标有频带宽度和精度。频带宽度简称带宽,由系统频率响应特性来规定,反映伺服系统的跟踪的快速性。带宽越大,快速性越好。伺服系统的带宽主要受控制对象和执行机构的惯性的限制。惯性越大,带宽越窄。一般伺服系统的带宽小于15赫,大型设备伺服系统的带宽则在1~2赫以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发展了力矩电机及高灵敏度测速机,使伺服系统实现了直接驱动,革除或减小了齿隙和弹性变形等非线性因素,使带宽达到50赫,并成功应用在远程导弹、人造卫星、精密指挥仪等场所。伺服系统的精度主要决定于所用的测量元件的精度。因此,在伺服系统中必须采用高精度的测量元件,如精密电位器、自整角机、旋转变压器、光电编码器、光栅、磁栅和球栅等。此外,也可采取附加措施来提高系统的精度,例如将测量元件(如自整角机)的测量轴通过减速器与转轴相连,使转轴的转角得到放大,来提高相对测量精度。采用这种方案的伺服系统称为精测粗测系统或双通道系统。通过减速器与转轴啮合的测角线路称精读数通道,直接取自转轴的测角线路称粗读数通道。
  伺服系统按所用驱动元件的类型可分为机电伺服系统、液压伺服系统和气动伺服系统。
  最基本的伺服系统包括伺服执行元件(电机、液压缸等)、反馈元件和伺服驱动器,但是要让这个系统运转起来还需要一个上位机构,PLC,专门的运动控制卡,工控机+PCI卡,以便于给伺服驱动器发送指令。
 以上是工控论坛上已经有的帖子里复制过来的,建议你多看看论坛已经存在的帖子。

网友C:
伺服电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用作执行元件,它将接收到的控制信号转换为轴的角位移或角速度输出。通常的控制方式有三种:
①通讯方式,利用RS232或RS485方式与上位机进行通讯,实现控制;
②模拟量控制方式,利用模拟量的大小和极性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和方向;
③差分信号控制方式,利用差分信号的频率来控制电机速度。

楼主:
我还是没明白  伺服控制器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C:
简而言之,用来控制伺服电机形成闭环反馈系统从而实现精确定位控制的机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说伺服电机 单独就可以实现精确定位吗  怎么还要加上伺服控制器?他们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伺服电机自己本身无法完成准确定位,它只是一个执行元件,不过它本身带有编码器之类的可以反馈执行状态的能力,和伺服控制器一块构成了闭环(或说半闭环),另外,往往伺服控制器还需要上位机给它一个控制信号。

楼主:
是不是说伺服电机本身和普通电机并没有多大区别,它本身并不能实现精准定位,要靠伺服控制器才能实现精准定位。它还要加编码器吗?

网友A:
伺服电机本身附有编码器,信号反馈到驱动器

楼主:
这里的伺服控制器  专业应该叫驱动器  还是控制器   它是不是就相当于变频器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的伺服控制器  专业应该叫驱动器  还是控制器   它是不是就相当于变频器的功能
这里的伺服控制器  ,专业应该叫驱动器或叫控制器都行,变频器没有精确定位功能。